HT200泵体铸件孔加工发硬,什么原因?

楼主(2016-04-06):
外模为潮模砂机器造型,孔部芯子原来采用覆膜砂,加工正常,为减低一些成本,近期改为呋喃树脂砂,用户反应加工偏硬,这是什么原因、加工余量为1.5mm

网友A:
成分不均匀,导致铁液碳偏析,浇铸过程温度控制不好,局部白口倾向,

这在以前都不是问题,都是近几年才反映出来的,本身也不属于技术问题,看得出来,你那里一个真正玩铸造的师傅都没有,当然,这在当今也是普遍现象,反应了中国工业的现状,也没辙了,

前两年谈‘最后灰铁200都会有问题的’,当时大家觉得是笑话,感觉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你还能退到哪里去,

网友(点评):
看以前做的笔记,铸铁凝固转变具有双重性冷却速度较快,碳以渗碳体析出,形成白口组织,冷却速度较小时以石墨形式析出,形成灰口组织。通过高温石墨化退火,保温1到4小时可以消除白口组织。

网友(点评):
看偏析程度了,不是都可以消除的,与冶炼有关系,钢材的问题,先天缺陷大,后天完全靠热处理,也是无能为力的,

网友(点评):
嗯,要想控制好,还是采用云南孕育处理方式在浇筑前向碳硅含量低的铁水中加入孕育剂。八爷,产生白口原因是不是主要和铁水、冷却速度、热处理等有关。

网友(点评):
是个综合问题,只懂一个环节,是不行的,为什么以前要学徒,就是这个道理,假如谁都上来就会抡,就没有学徒制度了,本质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手艺,谈技术,谈不上,是最简单的操作问题,100年前就完全过关的

网友(点评):
谢八爷,刚才粗略翻了书,有严格的控制流程。

网友(点评):
大厂上迪沙线啥的做汽配没啥问题, 小厂倒闭了也没啥问题。残喘的都这样啥都不懂,原来的老师傅退了不干了,年轻人不愿意干,现在找个普通的精铸容易,找个靠谱的灰铁砂铸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分不均匀,导致铁液碳偏析,浇铸过程温度控制不好,局部白口倾向,

这在以前都不是问题,都是近几年才 ...

用覆膜砂做芯子就没有问题,换呋喃树脂砂就出现问题了
敲开后,断口看不出局部白口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分不均匀,导致铁液碳偏析,浇铸过程温度控制不好,局部白口倾向,

这在以前都不是问题,都是近几年才 ...

再者我们采用的是电炉冶炼,钢水质量是有保证的

网友:
又加工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