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常见的供料装置与工业机器人结构汇总

楼主(2016-04-06):
        自动供料装置使用要点
1)供料装置的构造应尽可能简单可靠,并避免因夹紧位置不正确或送料长度不足等原因产生废品或发生事故。
2)供料装置应有一定的调整范围。
3)满足工件的一些特殊要求,例如对一些轻薄零件或易碎的零件,其夹紧卡爪应采用较软的材料且夹紧力应能进行调整,以保证被夹持工件变形小和不破碎。

自动供料装置和工业机器人常见结构汇总结构

网友A:
多谢,资料整理得很用心。
不知道在微小型零件的送料、抓取、搬运、装配上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比如直径1.6内孔0.8厚度0.2的垫片;再比如装在1毫米轴上的C型卡簧的送料、抓取、搬运、装配等。
期待分享,有经验的可以拉我一把,共同探讨。

网友B:
楼主这些资料都是摘自一本有关自动上料的书,这本书社区也有人上传过。

网友(点评):
已经收藏此书的朋友可以省下几分积分。

网友(点评):
供料過程自動化圖冊(藤森洋三 日本 賀相譯1985)

网友C:
有办法将400×300×40的铝板自动供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办法将400×300×40的铝板自动供料吗

码放好一块块取不就好了。你要放散料也行,不过成本你肯定接受不了。

网友:
多谢,资料整理得很用心。

网友E:
有办法将400×300×40的铝板自动供料吗?
有需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码放好一块块取不就好了。你要放散料也行,不过成本你肯定接受不了。

用机械手吗?就是要求成本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办法将400×300×40的铝板自动供料吗?
有需求吗?

设计供料前提,先收集供料目的,有哪些特殊要求包括周期,成本等,在考虑有哪些供料料方式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资料整理得很用心。
不知道在微小型零件的送料、抓取、搬运、装配上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一下?比如直 ...

先声明,我也是个菜鸟,正在学习中,有什么好的资料可以一起分享。

你说的产品外形都比较小,没怎么接触过这类的供料。不过你可以参考插件机的一些供料方式,比如振动盘,
管装料供料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些资料都是摘自一本有关自动上料的书,这本书社区也有人上传过。

书名叫什么?在哪里可以找到。我很想知道。

网友:
用料仓带升降机看看,再用机械手

网友(2018-04-09):
藤森洋三的书社区里里面有吗,我想学习自动上料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