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刹车伺服1.5KW配减速机1/30,报警过载?

楼主(2016-04-06):
实际提升的重量230KG,产生的力矩在88NM,1.5KW的台达刹车伺服配减速机1/30,产生力矩在215NM,应该足够,但试车时在动作过程中正常,一但停下就报警过载,下午加了弹簧配重,都可以拉着座子提升了,还是停下就报警,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计算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的比值
伺服电机的选型计算中,因为要求很短的加减速时间,所以一般来讲扭矩并不是最需要关注的指标,往往转子惯量才是决定电机选型的关键数据。

网友:
停机前有没有减速?或者减速太快都可能造成惯性力矩过大从而引起报警。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你计算下系统负载惯量然后咨询下伺服电机的供应商,看和你选的电机能否匹配。

网友:
5倍以下转动惯量比

网友:
确定抱闸打开木有
昨天用就出现抱闸木打开,监控扭矩170%。
自动识别下惯量
监控下实际的扭矩
改下加减速时间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做了简单计算
由重量230kg,扭矩88Nm,算得输出轮半径为38mm
计算负载转动惯量J0 = 230*0.038*0.038 = 0.33 kgm2
由于楼主没有提供减速机惯量,因此在此忽略,经过减速机以后的负载惯量J0' = J0/i2 = 0.33/30/30 = 0.00037 kgm2 = 3.7 kgcm2
根据楼主提供的电机功率,转子惯量大约在5~10 kgcm2(根据其他品牌电机推算)
可见你的惯量匹配问题不大
如果是停机的时候报警,我猜测应该是急停加速度太高。在我接触过的伺服驱动器里面,运行加速度和急停加速度是单独设置的。运行加速度一般都会去根据负载去做更改。但是急停加速度通常不会有人注意到,当驱动器工作在受控停止模式的时候,急停是通过预设的急停加速度来停止的,如果这个值设置的太高,就会发生过载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做了简单计算
由重量230kg,扭矩88Nm,算得输出轮半径为38mm
计算负载转动惯量J0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