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螺纹,螺栓孔,螺纹孔,螺纹底孔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04-07):
这几个是什么关系啊?螺栓和螺纹孔通过什么固定的啊?

楼主:
求教。。。蒙圈了

网友A:
学体育的?

网友B:
螺栓孔、螺纹孔、螺纹底孔就是一个孔

网友(点评):
有可能他说的螺栓孔是过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体育的?

学德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栓孔、螺纹孔、螺纹底孔就是一个孔

什么啊 师兄,我真的蒙圈了,讲解一下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度娘

并没有看懂啊师兄,讲解一下好不好

网友D:
螺纹底孔就是螺纹小径,螺栓孔和螺纹孔相同
螺栓与螺纹孔是通过内部螺纹的压力角自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底孔就是螺纹小径,螺栓孔和螺纹孔相同
螺栓与螺纹孔是通过内部螺纹的压力角自固定

螺栓孔都是通孔,螺纹孔都是盲孔,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栓孔都是通孔,螺纹孔都是盲孔,是这样吗?

应该是螺纹孔包括螺栓孔

网友:
靠螺纹咬合接触
靠弹片或者其他的螺母实现位置锁定

网友:
西红柿炒番茄

网友:
猛然一看都蒙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螺纹孔包括螺栓孔

麻烦您看一段话,有点长…………加工减速器八个螺栓孔的工艺过程。
(1) 加工孔的主要技术要求。
加工4M8螺纹底孔的孔。

(2)工艺分析

根据组合机床用的工艺方法及能达到的经济精度,可采用如下的加工方案。
一次性加工螺纹底孔,孔径为Φ6.5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看一段话,有点长…………加工减速器八个螺栓孔的工艺过程。(1) 加工孔的主要技术要求。加工4个M8螺 ...

这段话中的螺栓孔、螺纹底孔指的都是同一孔

网友F:
螺栓是啥就不解释了
螺纹通俗的讲就螺栓上的“螺旋线结构”
螺栓孔一般指被夹件上的通孔
螺纹孔就是与螺栓旋合的孔
螺纹底孔是加工螺纹孔之前的一道工序,一般采用攻丝加工,因此需要先钻一个合适直径的光孔,称为螺纹底孔,属于工艺孔

网友:
表达丰富的汉语,其另一面就是语言的不严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螺栓是啥就不解释了
螺纹通俗的讲就螺栓上的“螺旋线结构”
螺栓孔一般指被夹件上的通孔

精确! 我经常用还有点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看一段话,有点长…………加工减速器八个螺栓孔的工艺过程。(1) 加工孔的主要技术要求。加工4个M8螺 ...

这段话就是让你加工4个Φ6.5mm的孔(这个孔就是螺纹底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螺栓是啥就不解释了
螺纹通俗的讲就螺栓上的“螺旋线结构”
螺栓孔一般指被夹件上的通孔

那就是说螺栓孔没有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段话中的螺栓孔、螺纹底孔指的都是同一孔

螺纹底孔是为了加工螺纹才有的,螺栓孔没有螺纹,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