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镗床在精镗孔完毕后退刀时怎么让刀

楼主(2016-04-07):
专用镗床在精镗孔完毕后退刀时怎么让刀?粗镗,半精镗,精镗的余量要怎么去选,和毛坯材料和毛坯铸造工艺有关么,需要镗55的孔.希望爱心设有不吝指教,谢谢喽

网友A:
材料你一般是铸件或者钢件吧?还有机器是数控的吗?数控的话有镗孔程序的,一般退刀的时候是主轴停止的,然后出来,余量的话,一般粗镗留一个毫米(直径),最后精镗分两刀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材料你一般是铸件或者钢件吧?还有机器是数控的吗?数控的话有镗孔程序的,一般退刀的时候是主轴停止的,然 ...

请教你,数控镗床每次进刀是机器自动做的还是操作员手调的

网友:
数控镗床都有自动让刀的指令。普通镗床只能手动干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你,数控镗床每次进刀是机器自动做的还是操作员手调的

刀具要自己调的啊,比如你要镗55的孔,毛坯孔使50大号了,那么你先用粗镗刀镗到54,然后剩下的1个余量再换精镗刀镗,第一刀调整刀具直径,镗到54.6,退出来后继续调整刀具直径到尺寸,然后最后一刀镗的时候别直接镗到底,先镗10个左右的深度,然后退出来,测量一下,没问题再加工,有问题的话或者直径方向尺寸还没到的话还可以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刀具要自己调的啊,比如你要镗55的孔,毛坯孔使50大号了,那么你先用粗镗刀镗到54,然后剩下的1个余量再换 ...

哦,原来数控镗床都要自己调刀的,那所谓的数控也就是定位的功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数控镗床都要自己调刀的,那所谓的数控也就是定位的功能而已?

·····额,你先去了解下比较好,不然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