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3X1.25的螺纹孔底孔是多少?

楼主(2016-04-07):
请教:     M13X1.25的螺纹孔底孔是多少?

网友A:
为啥不是M12或者M14呢

网友B:
螺纹精度没有标,如果是M13X1.25-6H的话,螺纹底孔为φ11.65<+0.27/0>

网友C:
你这是钢丝螺套吗?

网友:
与其问不如查手册。

网友:
11.7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手册

网友:
可以先百度再来问的

网友:
真看到M13的螺丝了

网友:
标准计算13-1.25=11.75,但还要结合实际考虑,正常我们会选大于11.75的钻头,这样丝锥寿命会比较高,毕竟一支丝锥价格要比钻头高!

楼主:
φ11.8的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是M12或者M14呢

图纸要求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精度没有标,如果是M13X1.25-6H的话,螺纹底孔为φ11.65

螺纹 是M13X1.25-6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钢丝螺套吗?

 不是 , 是 螺纹孔

楼主:

   底孔是用11.8的钻头还是用11.7的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