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旋转缓冲机构!

楼主(2016-04-07):
最近做非标设计遇到一个客户要求。    其中 要做一个上下吸产品(产品是0.25mm*0.25mm的晶元)。两个吸嘴一上一下运动,吸到产品后有一个旋转的动作。  这些都好实现,问题是客户提出吸嘴吸到产品的时候给产品的预压力不能超过10g     (注:1.吸嘴是客户提供的金属的,本身没有缓冲.       2.产品本身不一样高,高度差约0.1mm   3.吸嘴吸产品是必须接触到产品表面,否则吸附效果不佳,且断掉真空后产品无法掉落)                        其余方案已经有了,只是在如何调节10g力这里有些想不通,求助各位

网友A:
晶元下面的平面垫一层弹性体,如硅橡胶或聚氨酯,可以退让。

楼主:
这是一个笨的方法,  用很多拉簧拉住,可实现功能却不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元下面的平面垫一层弹性体,如硅橡胶或聚氨酯,可以退让。

不可以,晶元,下面有顶针 顶着。    (每吸取一个晶元,顶针顶一次,是 刚性的。)     只能在吸取装置上想办法。

网友:
在顶针基座上加弹性垫,保证10G力量退让,或改造顶针结构,总之必须有一个能退让,改顶针头部为可伸缩套结构。

网友B:
这样算10g只能靠加弹簧,不过也有偏差
看你这个10g是 +-多少

断掉真空后产品无法掉落——这个不是可以破真空吗

网友:
在吸嘴上加弹簧, 常规做法.

SMT吸嘴

SMT吸嘴
在吸嘴上加弹簧

网友:
在上面加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算10g只能靠加弹簧,不过也有偏差
看你这个10g是 +-多少

PIAD有一种真空发生器就是可以断掉气也不会松的,今天我才刚了解到的

网友:
加弹簧压力可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AD有一种真空发生器就是可以断掉气也不会松的,今天我才刚了解到的

那要看你是要吸住还是放开的,两种都有办法。
可以通过气路来解决。

网友:
吸嘴上加层纱布漏气试试?
我的想法是只要有气源,那么小的工件就肯定能吸起来,吸盘的口径大点口外面包一层纱布漏气又挡住工件不进入吸盘里面,这样的话吸附力应该没有那么大了吧?

网友:
产品尺寸0.25mm*0.25mm,吸嘴比这个还得小吧。。
OMG!!!
预压力,不是吸力了。。吸头后面加个压力传感器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