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问题 希望各位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6-04-07):
小弟有款零件加工需要用到双杆汽缸 想请教哪个牌子好,压力稳定
我想在汽缸退回去的途中压住产品(现实吗?)压力有多少 我就洗个0.8X1的小槽   零件会跳动吗?
用数控洗的

网友:
用气缸不行,空气可压缩,使用起来不稳定。要用油缸。

网友(点评):
我觉得气缸通常情况下也可以,如果精度要求比较高还是要油缸。

网友:
1、你所说的双杆气缸应该是指带导杆气缸,质量好的主流产品是festo或SMC这种品牌,价格也很高,AirTAC、CHELIC等这类台产品牌性价比也可以;
2、压力是否稳定取决于气源,跟气缸本身关系不大;
3、用气缸压住产品是非常常用的手段,当然,是否可靠还要看机构设计是否合理;
4、气缸压力的大小取决于两个主要条件,气缸缸径和气源压强,一个简单的估算公式是:压力(单位kgf)=活塞面积(单位cm^2)*气源压强(单位:kgf/cm^2),具体的气缸伸出和押入的压力在选型样本上一般都有表格可以查到;
5、你铣槽尺寸之类的是否合理要看产品是什么样子的,不同情况不同对策,这个不好一概而论;
6、建议找一些气动有关的资料多看看,搞机械设计不懂气动液压很麻烦的。

网友(点评):
双杆气缸通常是指双出杆气缸,气缸双向带活塞杆, 你说的带导杆气缸,叫防旋转气缸,通常带有导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