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齿轮模数的问题

楼主(2016-04-07):
我现在测绘到了一个齿轮,圆柱直齿轮,齿顶圆直径用游标卡尺测量为24.9mm,齿根圆直径用游标卡尺测量为18.1mm,齿数是12个,与其配合的齿轮与该齿轮参数一样的,请教各位大神该齿轮的模数是多少,我按齿顶圆直径与齿根圆直径算出来的模数不一样,先谢谢啦,急用!

网友:
这个你应该量P是多少吧,利用P来算m

网友:
如果测量的数据准确,应该按照变位齿轮计算

网友:
测两个公法线,Wk+1-Wk=p基节,用基节表查模数,压力角,用两种滚棒测两组棒间距。用基节标查出的模数压力角,在用两组棒间距算齿厚,齿厚差到千分位,所测的数据基本就正确了。

网友:
有可能是英制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