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加工件有硬度,化学镀镍为何产生起皮?

楼主(2016-04-07):
如题。我爸让我问的,不是很懂,没看明白的话追问吧。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太硬氢脆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清楚,太硬氢脆敏感

能不能说下具体要知道哪些?能查出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2022-10-05):
搞不懂你描述什么,电镀起皮,就是结合力不行,分前处理不良,膜厚厚,导电不良,预镀镍表面不干净等!

网友(2024-05-22):
前处理不到位,有油脂附着未脱落
电镀液不纯净,杂质过多镀层附着力差
电镀光亮剂添加失当,镀层脆性大,挤压后容易脱落
其他现场瑕疵造成的镀层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