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两头承受的压力选择轮轴材料?

楼主(2016-04-07):
如何根据两头承受的压力选择轮轴材料、直径以及轴承类型和两头轴承的距离,是否有公式可以计算呢?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先理论力学,然后材料力学。
这不是一个公式能解决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理论力学,然后材料力学。
这不是一个公式能解决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

这么说岂不是要花很长时间啊,谢谢您

网友B:
找选型样本查,只要参数没问题直接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选型样本查,只要参数没问题直接用就行了

之前的设计员都是估算的,所以想问大家是不是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出来,新手没有经验痛苦啊

网友C:
看上去不像有很大载荷,如果对轴的直径限制不是很苛刻,45钢调质即可,要求再高点用40Cr,都是轴设计常用材料。如果不行——最好重新审查设计方案,看看是否非得这么苛刻。

网友:
像这样的,45#足够了,还有每端三个轴承是不是有点多,两个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不像有很大载荷,如果对轴的直径限制不是很苛刻,45钢调质即可,要求再高点用40Cr,都是轴设计常用材 ...

之前就是人工估算的,像这样的有没有公式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不像有很大载荷,如果对轴的直径限制不是很苛刻,45钢调质即可,要求再高点用40Cr,都是轴设计常用材 ...

这个有什么方式计算没有呢?谢谢

网友B:
可以近似成简支梁计算,看情况,你这种情况我认为比较适用于中点集中应力的计算方式,计算弯矩和剪力后对轴进行选型,轴承看样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近似成简支梁计算,看情况,你这种情况我认为比较适用于中点集中应力的计算方式,计算弯矩和剪力后对轴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们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楼主:
希望大家提供更多的帮助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D:
不知LZ为何将轴画作橄榄型?是特殊的辊吗?这种是太难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LZ为何将轴画作橄榄型?是特殊的辊吗?这种是太难做了?

实物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做这种产品,之前都是靠个人经验估算的,但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个科学可行的方法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物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做这种产品,之前都是靠个人经验估算的,但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个科学可行 ...

中高辊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么夸张?和它相对的是啥样的?实物肯定不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物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做这种产品,之前都是靠个人经验估算的,但是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个科学可行 ...

怎么没了回音?如果没有它相对的那个零件,就没有办法给你建议。如果对面是平、凸的或是凹的那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高辊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么夸张?和它相对的是啥样的?实物肯定不是这样的!

您好!非常抱歉,到现在才回复您,整个轮子是这样的,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了回音?如果没有它相对的那个零件,就没有办法给你建议。如果对面是平、凸的或是凹的那都是不一样 ...

已经在回复您上一条留言里附带了图片,辛苦您帮忙看一下

网友:
按等径轴简化处理;设一个最大绕度值。更换相关数值,满足不超最大绕度即可。最大绕度可查相关手册;没有考虑辊体的因素。上图P/2=下图的P。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回复您上一条留言里附带了图片,辛苦您帮忙看一下

也是估算!变形怎么也不能大于轴和孔的间隙吧!

网友:
李简讲得很好

网友(点评):
李采用的模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选型样本查,只要参数没问题直接用就行了

问题就是在这里,现在没有样本可供查询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