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计算

楼主(2016-04-07):
如图,零件1外圆直径175mm,内圆直径150mm,高50mm,重1KG。零件2长150mm,高100mm,宽20mm,重0.2KG
用电机连接零件2,带动零件1旋转需要多大的力,这个怎么计算,电机需要多大的扭矩,转速为X。最好是有计算的公式,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
这算啥问题?载荷是什么?仅仅是两个件的转动惯量?如果是,角加速度是多少?有轴承没有?什么轴承?不同轴承的磨阻不同,说不清这个,怎么考虑摩擦力矩?

网友A:
我在想,你那两个零件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你那两个零件是怎么连接的?

同上

网友:
真没看懂

网友B:
线接触?内圆直径150 零件2 长150 它也进不去啊

网友:
怎么连接呢?平面摩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接触?内圆直径150 零件2 长150 它也进不去啊

估计是在做毕业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你那两个零件是怎么连接的?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接触?内圆直径150 零件2 长150 它也进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