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手动和自动运转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6-04-07):
问题描述;我需要让伺服电机驱动螺母块从起始位置(起始位置是极限位置,每次都一样的)到达指定的最终位置,但是不知道最终位置的X轴距离,但是X轴最终位置有标记,首先我手动开关驱动伺服电机运转,  先到达位置1,接着到达位置2,第三次到达最终位置,到达位置以后,显示屏会显示出来最终位置距离起始位置的距离,假设是500.然后我将这个最终位置的500设定到程序里面,然后让私服回归原点,然后让私服自动运行到最终位置,但是我发现自动运行状态下,伺服电机会在小于500的地方停止,图中蓝色位置就是自动运行情况下的最终位置,我们的最终位置不是极限位置,距离极限位置还有很远我们问了一下供应商,他们也说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求指教啊。
由于图纸不能带出来,只能手绘了,。

网友A:
应该是脉冲数与行程匹配不正确。要根据细分脉冲数和速比以及丝杠导程计算出每毫米行程需要的脉冲数。如果匹配无误,还要考虑手动与自动启停加减速差别

网友B:
丢步?

网友(点评):
丢步?丢脉冲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步?

不晓得这个叫什么 行业术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脉冲数与行程匹配不正确。要根据细分脉冲数和速比以及丝杠导程计算出每毫米行程需要的脉冲数。如果匹 ...

明天跟电气说说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