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薄垫圈,要求粗糙度和平行度

楼主(2016-04-07):
现在车间是是用平面磨床去加工,但是容易翘曲。现在想问下,平磨有没有什么技巧,或者别的方法加工

网友:
控制热量,最好是加水磨。另外把要求的粗糙度的平行度说出来大家猜能帮你更好的参考,还有材质,硬度,是否热处理等。

网友A:
告诉你个我曾经的经验,平面磨,磨薄壁件的时候,机床磁铁的吸力弄到磨削的时候工件不动就行。磁铁吸力太大很容易变形。
加水是必须的。
第二可以考虑买光板冲,比你磨得要快 要省钱

网友(点评):
正解,磁盘不能上满,轻微的有一点吸力即可,而且要不停的翻面磨

网友(点评):
之前认识的一个钳工师傅,铣大薄板的时候,压得很轻,铣的时候进刀量很小。铣出来的东西平面度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期待大神回答,之前我在想薄、平零件如何保证平行度与粗糙度。

网友:
不要老磨一个面,可能就不会翘曲了

网友B:
什么规格的垫圈?我几年前在社区问过,有朋友说用冲压,真的,我就找了家做阀片的,质量很好,比以前磨的好多了,价格又低。

网友:
用冲压,价格很低,而且表面质量还挺好的。 就是在尺寸方面公差稍微大点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48
我那个求助贴,供参考

网友:
冲压的难道没有毛边么?

网友(点评):
不在行的说法。

网友C:
以前在老的研究所机加工车间看到工人用这种方法装夹进行平磨操作,可以参考一下。
针对薄壁件平磨后变形问题
在电磁平台和薄壁件之间垫一层橡胶垫,很薄的,这样电磁吸合之后薄壁件不会被吸合力拉变形,平磨操作后释放变形量很小,然后再翻面平磨加工,反复几次,可以加工出来自己想要的平面度。

仅供参考,具体还需要多试几次。

网友D:
有种新技术叫冰冻盘,法国的技术,直接将零件用冰固定住,完美解决了薄壁件加工难题

网友:
可以找那种铝里掺铁的材料放在工作台上减少磁力,可以在铝板上钻小孔镶嵌钢棒,进刀小一些。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D:
http://www.docin.com/p-1372988386.html
这里有介绍

网友:
量小就直接采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老的研究所机加工车间看到工人用这种方法装夹进行平磨操作,可以参考一下。
针对薄壁件平磨后变形问 ...

这个方法,有机会可以试一下,没这样做过,中间加垫一层橡胶垫不知道对磁力的影响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个我曾经的经验,平面磨,磨薄壁件的时候,机床磁铁的吸力弄到磨削的时候工件不动就行。磁铁吸力太大 ...

是的,有个老师傅就是直接把上电磁的线给拔了(如果是关上磁的按钮,机床就不会运转),然后手扶着磨,进刀量很小,新手不不敢这么做的,怕工件飞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规格的垫圈?我几年前在社区问过,有朋友说用冲压,真的,我就找了家做阀片的,质量很好,比以前磨的好 ...

我是在一个辅助机加车间,垫圈很多种,薄厚大小各种材质的,量小,而且需要,即时加工,想看看有没有很受用的方法,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种新技术叫冰冻盘,法国的技术,直接将零件用冰固定住,完美解决了薄壁件加工难题

双端面磨也不错,性价比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docin.com/p-1372988386.html
这里有介绍

受教,以前都没听说过

网友:
这个方法很多的呀,最简单的就是强制冷的吸盘。把工件直接冻住。

网友:
你所说的"薄"垫片是多厚啊?
我们公司0.1~3.0冷钢板垫片使用激光切割下料,然后平磨磨削成品
你说的变形可能是外形尺寸比较大吧。。

网友:
直接冲压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以前都没听说过

这个技术国外已经20年了。。。
所以只能说我们技术落后,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端面磨也不错,性价比可能会好些

恩,这个东西就是可以提高加工效率和精度,性价比不见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648
我那个求助贴,供参考

这种薄片件的加工利用下面垫橡胶或者海绵之类的弹性磨削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加工精度还是不好控制。

这种利用冰来固定的方式就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是无应力固定,精度可以最大程度提升。

网友:
磁力恰当吃刀小,加切削液,还要看尺寸精度

网友(2018-04-10):
买光板,冲压、激光切割都可以。直接加工的话,平磨时候两面反复翻面磨,磁力控制一下,不要太高,也能加工出来不过成本比起冲压和激光切割都会高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