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器和计数器

楼主(2016-04-07):
最近在学习西门子300系列的PLC,参考的是一个大型控制系统的PLC程序,发现其中所有的定时功能都没有使用定时器,而是用1Hz的脉冲和计数器实现,之前也看过用循环中断和计数器实现定时功能,请问一下为什么要这么使用呢?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补充内容 (2016-9-3 08:47):
在实际使用中,发现使用系统脉冲和加减器可以记录运行时间,这样功能块因为错误或者什么原因跳出仍然可以保留运行时间,在下次使用时可以继续计时

网友:
这跟控制什么样的设备有关吧?
计数说明这个过程完成了1次或n次,计时说明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个过程。

不懂瞎说刷分

网友:
这跟控制什么样的设备有关吧?
计数说明这个过程完成了1次或n次,计时说明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个过程。

网友:
这跟控制什么样的设备有关吧?
计数说明这个过程要完成1次或n次,计时说明需要多少时间完成这个过程。

抱歉!
不是故意贴这么多。纯属新人无知。
自己还无权删除。

网友:
  看不到程序不好说,只能猜想在规定的时间里需要确认脉冲数。

网友:
使用定时器往往受到诸多限制,而计数器就不一样了。定时器:保持性延时接通,延时断开,延时接通。条件与结果就限制了。

网友A:
这个跟写程序的人的习惯有关吧

网友(点评):
我问下来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跟个人的习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写程序的人的习惯有关吧

觉得还是脉冲的比较随意

网友:
你的目的是 控制动作周期  而不是时间延时的  就会用计数器组合 而非  时间继电器。

网友(点评):
好像就是作者的编程习惯,他的目的并不是控制动作周期,比如延时30分钟关机等。

网友:
初学者  来看看

网友:
有的PLC的定时器是有限制的,最大值32767转换过来45秒,再长的定时就需要用计数器。

网友:
其实所有的定时器都是用计数器做的,PLC也是由单片机构成的。看看单片机的定时程序就明白了
 /****************************中断子程序_定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Count1=0,Count2=0;          //静态变量计数器1
        Count1++;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Count2++;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1
        if(Count1>=12)                   //如果计数器1超过12

        time_led_sansuo=!time_led_sansuo;
        Count1=0;

        if(time_led_sansuo)
        led_dis &= 0xbf;
        else
        led_dis |= 0x40;
        if(Count2>=100)                   //如果计数器2超过100
        {
    time_run--;
        if(time_run==0)

         ET0=0;                                                          //关定时器0
         Time_on=2;
         EX0=1;                                          //开外部0中断;

        Count2=0;                      //计数器清零

        TH0=0x28;                       //重置定时初值
        TL0=0x4b;
}

网友(点评):
赞,这样就清除了。谢谢啦!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跟写程序的人的习惯有关吧

网友:
硬件程序的设计一是依靠片内资源,二就是设计者的编程习惯,在数字电路中'定时器的本质就是对时钟信号进行计数到指定值然后>进入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所以没有必要特意区分二者区别,在实际案例中可以主要是否有其他子功能使用定时器,为了避免冲突二而采用计数器作为定时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