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通(方管)及钢管、铜管的折弯半径

楼主(2016-04-07):
      由于最近在做支架涉及到这类型材,急需了解这些型材在折弯时的折弯半径,恳请各位不吝赐教,并能指出出处最好,谢谢!
      如50*30*3的方管在折弯90°时内外侧的折弯半径是多少??

网友:
直接丢给钣金厂,他们说多少就多少,照着实物改图去配就得了。

网友:
是弯管还是折弯(弯管如果要求饱满,要用弯管机,弯曲中径≧1.5倍管径,方管我们一般做成内起筋。若还有疑问加我qq1771506919)

网友:
1.5

网友:
内侧半径最小为宽度的1.5倍。

网友:
不是折弯是弯管
你在论坛问没用
直接和你们的供应商联系
看下他的弯管机内环是多少你就知道弯管半径了
达不到要求的话切断了直接诶焊接

网友:
方管一般是焊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