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肘夹工装夹空心铝管

楼主(2016-04-08):
使用肘夹,夹紧空心铝管是否会夹伤?
因为调节时用调节螺母,我无法判断长度是否合适;无法判断夹紧力的大小。这样可能会夹伤工件。之前都是靠手感是否夹紧的

网友A:
一般不会,根据需要的夹持力选肘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根据需要的夹持力选肘夹

这个选型怎么选的?有标准吗?有册子可以查吗?

网友:
肘夹均有额定夹持力,你咨询肘夹供应商就行

网友:
看看米思米的样册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