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零件名称是什么

楼主(2016-04-08):
没用过这个小小零件,它的名称是什么?(强调一下,这不是锁具上的配件)

网友A:
找个控制柜或电器箱,打开门,看看门后……

网友:
很常见的一个东西,但是不知道学名叫啥,期待大神来解答。我之前也问过一个东西,结果社区里果然藏龙卧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控制柜或电器箱,打开门,看看门后……

这不是电柜门锁上的部件,这个类似法兰压扣件

网友:
转舌?你淘宝一下呢

网友:
好牛1700多的积分

网友:
起个土名字:“管教儿
”。

网友:
像misumi上的固定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