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产品升降机问题

楼主(2016-04-08):
如题请教下大侠们,这个升降机如果用同步带提升,同步带怎么绕合理一些
7米高,  框架2.3米X1.3M   载重410KG
配重块位置达不到这么重

补充内容 (2016-4-8 13:18):
不计进出产品的时间,升是6秒降也是6秒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链条而用同步带呢?

网友(点评):
在无尘车间的哦

网友:
怎么绕不好说,你确认同步带能承受 410KG?还必须是自由端里面带钢丝的聚氨酯型
精度噪声没有要求还是用链条好了

你看看标准皮带受力不会太大,定制宽的会好点,但是成本上去了。

还有你电机容量跟同步带轮转速都要匹配
参考下面的计算或者机械设计手册
http://cn.misumi-ec.com/maker/misumi/mech/tech/web_contents/timingbelts1.html

http://cn.misumi-ec.com/maker/misumi/mech/tech/web_contents/transfertimingbelts.html

网友(点评):
谢谢这位大侠

网友:
齿条贴在框架上,带齿轮的减速马达装在升降板上呢?

网友(点评):
速度要快哦上升6秒包括到位加减速

网友(点评):
7米的齿条?

网友(点评):
1m x 7根,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选择重载链条,

网友(点评):
在无尘车间哦,要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链条而用同步带呢?

脏会有油,噪音大客户的领导喜欢用同步带传送的

网友:
我们公司类似这种设备用的链条,噪声也不是很大。外面用玻璃墙围起来隔音,人走旁边过,几乎听不到声音

网友(点评):
外围我们是有隔起来哦,我们用亚克力胶板隔。他们就要同步带,美观嘛

网友:
同步带一端连接配重快,绕过同步轮,一端固定在小车上,

网友(点评):
目我是这样的,考虑到横向长了,另一边不知道是用同步带吊还是用钢丝绳好

网友B:
7m减去载物高度,就算6m行程吧。单程平均每秒1m,载重410kg。。。

6m行程,那同步带得多长?它的伸缩怎么解决?埋着钢丝的就没问题?启停时上下颤颤悠悠也没问题?

链条?它的自重是多少?惯性就更大了吧。

但,齿轮齿条机构,就是平台自己爬上爬下的,增加的重量,也就是减速马达、细细的电线和齿轮的重量了(再加个保险用刹车装置)。这个没多少分量了吧。
而且,各分段内的速度或加减速度控制起来方便可靠。

无尘室?不能用油?那无尘室里就没有机器了?只能看你怎么隔离有油的区域了。

同步带就没有问题?6m长的同步带一直在那里颤颤悠悠,周围绝对都是粉尘。。。

客户的领导喜欢那个?那就没问题了?造出来有问题了,你敢算他的责任?

接单子,能反驳客户说服客户,是很基本的职业技能。

当然,这得先有对该客户行业一定的技术性专业性了解。

网友(点评):
有性格,我喜欢。我也经常干痛批客户的事情。管他什么领导,我设计,我说了算,我也对设备负责。

网友(点评):
说的太有道理了,得向大侠学学了

网友(点评):
的确要这样,客户只是从感应角度考虑,完全不考虑设计可行性,和可靠性,到时候你按客户的来失败了你要负责的!所以该坚定的必须坚定!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链条提升,同步带是否能够提升这么重!!

网友:
说的有道理,同步带不一定最理想

网友:
用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简单问题复杂化,土豪啊1

网友:
你厉害,这种提升机是特种设备了,完全没资质的也敢做.

网友:
学习了,这种大型提升设备接触的少

网友:
感觉这个项目坑呀  再说 噪音 那个车间还没有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7m减去载物高度,就算6m行程吧。单程平均每秒1m,载重410kg。。。

6m行程,那同步带得多长?它的伸缩怎么 ...

有道理

网友:
仔细看看商场里面的观光电梯吧,最典型的提升机。没事别总盯着妹妹看。

网友:
你是不是用链条来牵引?

网友:
我看应该用钢丝绳滚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7m减去载物高度,就算6m行程吧。单程平均每秒1m,载重410kg。。。

6m行程,那同步带得多长?它的伸缩怎么 ...

说得好!

网友:
这个升降系统我认为使用2根8M带宽80-100mm的钢丝同步带就行,400KG不用使用配重的,我做类似的产品,一吨的升降机都不加配重。上置或下置电机减速机,一根轴中间装中空输出减速机,两端装同步轮,同步带两端固定到升降平台上,同步带下端连接处安转弹簧预紧。看看我给您的视频吧,如不能播放,复制下面地址打开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AwMTY5MTc2.html?from=s1.8-1-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0MzQwNzc2.html?from=s1.8-1-1.2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链条而用同步带呢?

同步带就可以用在无尘室吗?

网友C:
往复式提升机有专用的提升皮带,下图是汽车生产线的升降机,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请教升降速度是多少,最大行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往复式提升机有专用的提升皮带,下图是汽车生产线的升降机,可以参考下

这种的我之前做过一个行程14m的,升降速度0-30m/min

网友:
喜欢用同步带传送

网友:
用丝杆升降机  滑块 可以解决问题,不要用同步带了,还要考虑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7m减去载物高度,就算6m行程吧。单程平均每秒1m,载重410kg。。。

6m行程,那同步带得多长?它的伸缩怎么 ...

专业碾压那些小白

网友(2016-05-27):
按正常的想法,不会使用同步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m减去载物高度,就算6m行程吧。单程平均每秒1m,载重410kg。。。

6m行程,那同步带得多长?它的伸缩怎 ...

直接做个电梯算了

网友:
我们公司有类似的,是用螺杆加钢丝同步带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有需要我可以发张照片给你看看

网友(2017-04-10):
怎么不用电动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