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w打开stp。谢谢

楼主(2016-04-08):
下载的文件。本人SW2014.打开stp文件后。显示错误。然后保存时显示有多个零件。打开零件时特征识别总崩溃。具体见图。本人小白,说的不对,请谅解。

楼主:
怎么特征识别总崩溃啊。还是我打开stp的方法不对?还是哪的问题?

网友A:
solidworks对于一些曲面识别功能不是很强大,没有必要是就不要特征识别很容易出现那种情况,如果非要最好先用UG打开转换成X_T格式的最后用solidworks打开,我经常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对于一些曲面识别功能不是很强大,没有必要是就不要特征识别很容易出现那种情况,如果非要最好先 ...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对于一些曲面识别功能不是很强大,没有必要是就不要特征识别很容易出现那种情况,如果非要最好先 ...

您能帮我转一下吗?

网友:
求教没装W软件如何用INVENTOR打开SW文件?

网友B:
打开后不要直接识别吧,硬件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不要直接识别吧,硬件不够吧

不直接识别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直接识别那怎么办?

直接打开,格式的时候换一下,可以打开的,然后另存为再自己转3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