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管接头锥孔锥度、孔口大径,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16-04-08):
有个活是测量中批量管接头(每天100件以内,想要100%全检)孔锥度和孔口直径,孔角度24°(0/-30'),锥孔长度6-10左右,孔口直径10.1-44.3(+0.05/0)。
对于测量孔口直径:特殊之处是孔口有r0.2圆角,不好直接测量,而且质检要求一种量具是直接能测出实际孔口直径值,求教哪位大侠能启示下?
对于孔锥度:公司领导买了一套parker的塞规,原理是塞规锥面末端的圆柱段有一部分能进入孔口基面,就算合格,现在问题是圆柱段长度过小(0.3左右),所以肉眼难以判断是否部分进入或全部没入;实际测量结果也不理想,塞规判定合格的产品上三坐标检测,角度小了1°多。而且也无法读出角度。之前查了一下,锥度测量用气动测头,只是不知道对于锥孔长度较短的情况这种测头是否还适用?先谢谢了!@扬天测量

网友A:
带倒角的塞规不好测。还是上三坐标吧。批量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倒角的塞规不好测。还是上三坐标吧。批量也不大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B:
批量太小,做可读数的专用检具你不合算。也不一定非要用气动测头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答!现在预计要提高产量了

网友(点评):
好的,等你上批量了再联系,给你做专用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太小,做可读数的专用检具你不合算。也不一定非要用气动测头

在公司网络不方便,才看到大侠的回复,谢谢

网友C:
个人一直在研究这种 管口类产品测量,所以对这个帖子我觉得还是可以帮上忙的,
1.首先说明下,锥度一定是需要换算出来的,那么就需要两个不同截面的直径值和截面的段差值,就像气动量仪测锥度的原理类似了,那么上三坐标时,就一定就要求评价的两个截面要素和待测量的截面要素吻合了,不然有误差是必须的!
2,对于孔口大径,因为有倒角存在,所以大径这个尺寸仅仅是图纸上的理论尺寸,也就是是不存在的,质检要求的直接读出数值也是违背事实的,公差因为有0.05,所以要求比较高,目前行业里面采用的办法是用标准球接触锥度面的办法,用切点的位置,推算出开口大径的理论值,因为这个锥度面和这个大径是一刀成型的,所以这个思路是合理的,同样这个直径也是可以上三坐标,构建基准面和锥面度的交线,这个交线就是实际直径值!
见下图切点和理论大径的关系,我们有现成的工具直接检测大径值,我们接触的法兰槽口角度是2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一直在研究这种 管口类产品测量,所以对这个帖子我觉得还是可以帮上忙的,
1.首先说明下,锥度一定是需 ...

刚上网,才看到您的回复,先拜读,首先给您道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一直在研究这种 管口类产品测量,所以对这个帖子我觉得还是可以帮上忙的,
1.首先说明下,锥度一定是需 ...

不知老师此种量具最小能测多大内锥孔(孔口)直径?另外孔锥度是否可以得出,

楼主:
借楼上昆山量具大侠思路,我想了一个卡尺方案,可测(计算)内外锥度、内外锥大小端直径,请指教(图片稍后上传)

原理是测出锥孔(外锥)2不同高度对应直径,由几何关系折算锥度、大(小)端直径

网友(2016-07-01):
差不多吧!希望已经帮到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