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高温烧烤后冷却的常温还能转动吗?

楼主(2016-04-08):
圆柱滚子轴承在700°C高温烤半小时,然后冷却到常温,轴承还能比较顺的转动吗?只要能转动,没有精度要去。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了,好多轴承都需要热装

网友(点评):
轴承热安装一般是油加热,而且温度是100度左右吧。

网友:
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要求?700℃,热处理啊
试试看呗

网友:
只能看运气了,700度还没到变形点

网友:
是不是热处理炉内的工装之类的?还要取决于载荷,即便是普通耐热钢,在高温下各种力学性能变化很大

网友:
高温回火吗,回火

楼主:
国外客户要求的功能,用于特殊设备上,在高温中电器设备烧坏了,轴和轴承还能手动转动。

网友:
精度  金相组织就不行了  报废

网友:
用高温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