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公差

楼主(2016-04-08):
齿轮内孔直径57.4:铜套外径57.4,内径45.8,轴外径45.7.
齿轮和铜套要过盈配合,铜套和轴做滑动运动。请问怎么设计公差
知道可以通过查表,但是暂时没时间学

楼主:
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相信等你发帖等人回复的时间,查表已经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信等你发帖等人回复的时间,查表已经查好了

不会查表,来不及学,发帖等待这短时间在干别的工作- -

网友B:
建议查机械设计手册--极限与配合部分,公差是根据你的需要定的。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C:
“铜套和轴做滑动运动”,一般间隙配合,间隙给2-5道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套和轴做滑动运动”,一般间隙配合,间隙给2-5道的量。

十分感谢,经验宝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查机械设计手册--极限与配合部分,公差是根据你的需要定的。不同场合不同条件,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D:
铜套和齿轮的过盈量控制在1道左右,太大了不好装了,你要是有压力机可以稍微大点,最好不要超过2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套和齿轮的过盈量控制在1道左右,太大了不好装了,你要是有压力机可以稍微大点,最好不要超过2道。

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2018-03-01):
齿轮-5,套+5

网友:
没有个靠谱的!查手册关于整体滑动轴承,整体铜套内外径公差,配合孔公差都有规定

网友(点评):
补充---与铜套孔配套的轴径公差也是在那里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