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料输送机密封问题

楼主(2016-04-08):
弱弱的问下,输送粉料的螺旋输送机怎么解决轴头部分的密封问题,不要机械密封。谢谢了

网友:
改用真空输送

网友:
气力输送

网友A:
要求不高,就油封好了啊。要求高,气密封加填料密封。

网友B:
推荐用特瑞堡的varilip,或者同类型的旋转密封产品,估计你的工况要求高,不适宜用普通的骨架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就油封好了啊。要求高,气密封加填料密封。

普通油封和填料密封磨损比较快,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用特瑞堡的varilip,或者同类型的旋转密封产品,估计你的工况要求高,不适宜用普通的骨架油封

这个进口货贵不贵?旋转密封也有个问题,粉料进去后磨损比较快

网友:
原结构是个什么样子,楼主能贴个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进口货贵不贵?旋转密封也有个问题,粉料进去后磨损比较快

价格相对于普通骨架油封还是要贵很多,解决你这种磨粒磨损的密封问题还是很棘手了,至于使用寿命,最好你试用一下。由于varilip的密封唇是填充碳纤维的聚四氟乙烯,应该比普通骨架油封的NBR及FKM 要耐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