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防松螺母,有谁知道规格型号渠道或供货商

楼主(2016-04-08):
现场使用的振动式给料机电机地脚,整体机械构件像一个箱子,放在大弹簧上,即底面有若干弹簧,侧面的一面有弹簧。电机在构件的一面。功率12.5HP,即9.33KW。735转。
美制防松螺母,靠螺母自身防松,不是带尼龙,不带钢片,是两块,一块较小,嵌入式装入螺母内,原螺母有一半螺纹,嵌入式有一半螺纹,带一凸起,然后有点像是压进去的,材质是钢,高强,因为螺栓是10.9的。有谁知道规格型号渠道或供货商。

网友:
凸缘防松螺母,也可采六角法兰防松螺母

网友:
施必牢的吗?

网友(2019-03-07):
搞定了么?没搞定的话,我能搞定。给我螺栓,我替你配。松一赔十,反复拆卸,永不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