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距离10m以上的小车的传动方式

楼主(2016-04-08):
有一个设备需要小车(两边各有两个直线滑轨滑块作为导向,也可以使用轮子)在13米左右的轨道上来回运转,在传动方式有这么几个问题(要求的精度不高,可以说没有精度):
1,链条传动,链条和小车固定,由于中心距过长,链轮的张紧和摆动的问题不好解决;
2,同步带,可能和链条传动有一样的问题,而且相比较而言同步带能够传送的力也会小一些;
3,丝杆,不用考虑;
4,钢丝绳闭环,由于没有啮合,传递的扭矩也比较小,也存在张紧的问题;
5,卷扬机,轨道两边分别布置两个卷扬机来拖动小车的行走;
6,齿轮齿条,电机在小车上固定带动齿轮转动,与齿条啮合行走。这种方式需要在小车的两边分别布置两个电机,而且要保证两个电机的同步。
希望众位大神能够助我选择一下,不胜感激!有其他更好的传动方式更好

网友:
既然精度不高可以直接轮轨驱动,激光测距,可以保证±2mm

网友A:
按照你的分析就是“5”合适了

网友B:
能不能象小火车一样在轨道上自己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象小火车一样在轨道上自己走

这种方式也行,不过这个小车的质量比较轻,导致小车钢轨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小,我怕容易出现打滑而导致小车两边运动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分析就是“5”合适了

我没有见过有这样使用卷扬机的,您知道哪种设备用这种方式吗?我也想参考一下

网友:
行吊的结构应该可行

网友:
齿轮齿条方式可行,齿轮动力固定在小车上(位于两导轨间),一个电机就够了,为什么要用到两个电机?

网友C:
     都说是车了 弄两个轮子被。反正没精度。 电机减速机,轴 轴上有两个主动轮。 好奇的问下,现在很少用到钢丝绳传动了,书上有介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也行,不过这个小车的质量比较轻,导致小车钢轨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小,我怕容易出现打滑而导致小车 ...

    不是没精度么。电机 减速机链轮  链 链轮 轴  轴上两边 一边一个轮, 电机要通电 所以要有拖链。

网友(点评):
哈哈跑的可快了,就是没精度,电机停了,还有惯性走。设备上用的 就一个行程开关。我担心行程开关坏了 自己跑了,想再按一个行程开关以防万一,领导说不用。

网友(点评):
用带刹电机啊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D:
楼主在济南?工作还是单干

网友:
齿轮齿条的方式很好.用一个电机就行了,不用两边都加电机的.像行车那样子

网友:
电动三轮车可以不?

网友E:
装上四个轮子,中间用链条拖动,这样会好些,因为你精度要求不高,成本低,因为行程太长了,链条涨紧之后可以上下安装链条导轨来支撑,你要使用齿轮齿条,13米这么长的行程对导向要求就比较高了,不然中心距保证不好,齿轮齿条会磨损严重的,当然如果你的导向精度够高,几十米的行程也没问题,这两种我都做过。

网友F:
直线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是车了 弄两个轮子被。反正没精度。 电机减速机,轴 轴上有两个主动轮。 好奇的问下,现在很少用到 ...

在论坛里面看别人说有用那个钢丝绳的,具体怎么使用我也没有具体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里面看别人说有用那个钢丝绳的,具体怎么使用我也没有具体的方案

    哦,之前看见一个日本的桌面铣床用的丝传动,觉得挺好玩,正好公司做激光切割的,切割皮革亚克力精度要求也不算高,以前都是同步带,合计等空闲了,就弄个丝传动的玩玩。用法跟皮带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济南?工作还是单干

工作,在天桥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上四个轮子,中间用链条拖动,这样会好些,因为你精度要求不高,成本低,因为行程太长了,链条涨紧之后可 ...

嗯,链条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线电机。

大概了解了一下,感觉直线电机的精度高,成本也高,关键是行程有那么长的吗?

网友(2016-11-03):
引用 网友C:
不是没精度么。电机 减速机链轮  链 链轮 轴  轴上两边 一边一个轮, 电机要通电 所以要有拖链。

您好,我们公司想要运行距离10m左右的小车,小车只需一个底座就OK,负重50KG,最好有轨道保证直线运动。
刚好看了你的帖子。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下
1.您所设计的小车有定制的厂家吗? 公司不是做机械相关的,想直接有现成方案。
2.如果电机换成步进电机是不是可以控制精度?(公司想停止的位置可以控)

愁死我了,我也不是机械相关的。希望能得到大神的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