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气缸与电磁阀连接部分管子冒水珠

楼主(2016-04-08):
SMC VQZ332-5L1-02电磁阀与80型行程10MM的气缸连接,每分钟300次,管子8MM ,工作2分钟频率就跟不上了,电磁阀与气缸连接管子外冒水珠。什么情况

楼主:
SMC VQZ332-5L1-02电磁阀 最大频率是多少,我查好像是3次每秒,有没有谁有资料可以上传下关于此款电磁阀的最高频率

楼主:
气缸高速运动产生热量,如何解决温差。

网友:
气动电磁阀最大频率一般是3HZ,5HZ肯定用不了。

网友:
1. SMC 的VQZ330电磁阀橡胶密封响应时间可能达不到要求,建议更换品牌:

2. 高频应用时耗气量太大,管道补充不足。建议增加储气装置或增大管路直径;
3. 高速应用电磁阀工作口接头、气缸工作口接头处会因高速气流(温度较高)快速释放而产生局部低温,有水析出,之前遇到过气缸400~600次/分钟时甚至有结冰现象:

每分钟300次的连续高频应用如果是打孔(薄膜冲孔),SMC的电磁阀、气缸更换的频率会很高,需要推荐吗?*_*

楼主:
气缸的进气孔3/8只有4MM的有效进气孔,管子大没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