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机器人通过自学习的方式学会玩“石头、剪刀、布”游戏?

楼主(2016-04-08):
前段时间的人机围棋大战赚足了人们的眼球,Google公司的AlphaGO也使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让更多的人有了一定的了解,可谓做了一次很好的科技普及。
现在我们从简单问题入手,如何基于机器学习,通过自学习的方式让机器人学会玩“石头、剪刀、布”游戏?
不知大家有何建议?欢迎大家发言参加讨论。

*******************************************************************************************
分割线以上为原贴
*******************************************************************************************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参与和讨论。
关于机器人玩“石头、剪子、布”游戏,我本打算分三个问题和步骤和大家一起探讨。看到讨论中,大家对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下面我把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抛出来与大家交流分享。
要让一个机器人玩“石头、剪刀、布”,我们分三步走。
第一步,如何让机器人通过自学习的方式学会游戏规则?比如,一开始机器人并不知道石头、剪子和布,哪个赢哪个,要玩游戏首先得学会规则。当然要实现这一步,有比较简单的办法,最直接的是程序员编程时,直接定义这个规则,这是以前经常用的传统的方法。现在我们想通过一种新的方法来实现,让机器人像小孩一样,通过不断地实践、摸索和总结掌握这个规则,也就是自学习和机器学习。
第二步,如何让机器人在掌握规则后大概率获胜?
第三步,能不能通过一种方法,使机器人在每局对战时100%获胜?
*****************************************************************************************
关于第一步,可以用如下方法实现:让机器人和人对战,在对战的实践过程中训练机器人,使其不断自学习以掌握规则。在对战,人始终随机出,机器人一开始并不知道规则,也随机出。赢了有奖励,输了有惩罚,随着对战次数的增多,机器人就会对出拳的种类形成“价值判断”。在训练过程中,机器人会反复判断,是随机出还是基于已经学到的部分知识。经过不断训练,机器人就会学会游戏规则。这个过程区别于以往的程序员直接定义,和人类的学习过程十分类似。
那么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我们验证一下。
下图是我与机器人玩25局的情况,注意这个机器人一开始并不知道游戏规则。我随机出拳,机器人一开始也随机出,赢了奖励,输了惩罚。大家会发现,从第11局开始,机器人就已经完全掌握了规则。

网友:
这种纯概率的东西,要做算法是很简单,但是胜率要提上去不容易啊

网友(点评):
我们要想一种方法,最终实现100%获胜。

网友:
应该上一个图形处理系统,先分辨对面这家伙是谁,再决定怎么玩,

人的活动,是有固定姿态的,比如下一步怎么活动,有细微表现,总结了这些姿态,就可以胜了对面的家伙,

网友(点评):
八爷学过心理学吧,我有一亲戚,以前流行喝酒猜拳的时候,陌生人顶多刚开始会输几把。熟人逢他必喝,假如他想喝了才会故意输。就是机灵,观察细致

网友(点评):
8爷,久仰大名。他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举得是围棋的例子。所以他想要知道的是逻辑上的自学习,简单点说,就是第一次和这个人下棋因为走这一步输了,下次他就不会再走这步了。是类似这种逻辑怎么用程序实现,

网友(点评):
8爷,久仰大名。他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他举得是围棋的例子。所以他想要知道的是逻辑上的自学习,简单点说,就是第一次和这个人下棋因为走这一步输了,下次他就不会再走这步了。是类似这种逻辑怎么用程序实现,

网友(点评):
8也的观点让我想起了那个很有名的猜拳理论。高举拳,将注意力放在对方的手上,在出手的一瞬间,按照人的行为习惯,手会有一个瞬时的形态变化,据此可判断对方出的是什么。只要眼力好,胜率超过95%

网友(点评):
998大侠高人,这是我们做这个系统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心理学因素的话,猜拳不是博弈系统,是一个纯概率系统,样本空间为(剪,石),(剪,布),(剪,剪),(石,剪),(石,布),(石,石),(布,剪),(布,石),(布,布)

获胜组合是(剪,布),(石,剪),(布,石),概率为1/3,相应的,平局组合和输掉组合均为1/3

因此,如果没有心理学算法在里面,用随机算法随机选择出拳的话,获胜几率不会超过1/3

而将心理学因素考虑进去,就像8爷所说的,要加上图形系统,增加了复杂性,也偏离了正道

个人建议,选择五子棋或者黑白棋作为研究对象更合适,五子棋和黑白棋应该算是最简单的博弈系统了,棋子就黑白两种,相对容易处理

有人可能说井字棋更简单,但是作为博弈系统,井子棋有不败的策略,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

网友(点评):
998那方法,是“作弊”的方法,相当于滞后一步。要是根据上一步出法,就是考虑心理学,博弈和统计,求个概率胜法。

网友(点评):
我在主楼对该系统做了进一步说明,欢迎探讨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心理学因素的话,猜拳不是博弈系统,是一个纯概率系统,样本空间为(剪,石),(剪,布),(剪 ...

之前好像有一个日本的机械手,就是这么干的,动作相当灵活

网友(点评):
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室

网友(点评):
实质就是这样的了,又不是下象棋。象棋之类的话还要一个内核,一个扫描和伺服。你就石头剪刀布的话就用几个气缸也可以控制手势

网友:
     玩石头剪刀布没问题。很简单。生成1 2 3 随机数分别代表石头剪刀布。  自学习估计这个论坛里懂得就少了。去个程序员论坛估计能弄明白自学习的程序的都不多。顶多就是 分析下 这个人出什么的概率,和出完什么再出什么的概率。然后弄个算法分析下他会出什么的概率最大。再高科技点,就分析他出什么之前的浑身表情动作等。

网友(点评):
欢迎交流探讨

网友:
这是一个随机概率的问题,石头,剪刀,布就是三个动作点,然后随机输出一个动作点就会呈现一个动作就好了,从理论上来讲是完全可行的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可进一步探讨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如何让机器人学会玩剪刀石头布”,而不是“使机器人玩”剪刀石头布吧……
楼上都跑偏了吧

网友(点评):
大家讨论的问题都会涉及,我在主楼做了进一步说明。

网友:
可以根据对方出拳的情况,用多项式拟合,然后用多项式预测下一步对方出什么,对方每出一次拳,就修正多项式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可行性可进一步讨论

网友:
用上“分歧终端机”呢,非诚勿扰里的那个

网友(点评):
可作为应用案例

楼主:
下图是我与机器人每次玩25局,重复了6次的实验结果。
图中1表示机器人胜,2表示机器人负,3表示平局。
可以看出,机器人基本上在10局左右,就会掌握规则。

网友(2016-05-08):
楼主位没有说明,这个机器人是带视觉识别系统的吧?
单纯从概率和经验上,是无法判断人接下去出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