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产或台湾的直线导轨,最高线速度570米每分可以吗?

楼主(2016-04-08):
      往复运动,行程260毫米,线速度570米每分,润滑?寿命?其它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
    如果直线往复运动由近似直线运动的多连杆机构实现,这样避免了高速下的摩察运动,但因为往复频次有2160次每分,其震动会不会特别大?多连杆近似直线机构能否受得住?

网友:
线速度570米每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往复运动2160次每分钟,行程260毫米,按平均速度计算,2160X0.26=561.6,米每分。实际高于这个。

网友:
每分钟往复2160次,行程260,活塞的行程需要x2吧?有个疑问,每秒往复35次以上,会严重发热吧?

网友(点评):
往复加起来260毫米,百度上有最高600米每分的。

网友(点评):
不是活塞,是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之前轴在铜套里滑动,最高速度800次每分,往复行程加起来只有160,油池润滑,和现在这个差距太多,所以看看直线导轨的行不,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直接问你的供应商。一般来说没戏。而且,恐怕动力源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点评):
客户做了很大的让步,频次,行程都可以减少很多,但尽可能大,因此先安最高要求去分析,看哪个环节问题最大?再妥协。

网友(点评):
今天正好在展会,有1家说可以跑到19米每秒。

网友:
直线电机 加速度3g  不知道是否满足 负载工况

网友(点评):
之前就是直线电机,频次太高了,谢谢

网友:
好难,1秒钟震荡36次。。。。
如何进行换向的?考虑磁悬浮或者气浮吧。负载多大?还要考虑动力源。

网友(点评):
否则要加主动冷却系统

网友(点评):
负载只有0.2KG,谢谢

网友(点评):
打算凸轮连杆做换向

网友:
如果用伺服电机加凸轮连杆控制我觉得你可以考虑用THK直线轴承,不过我查了一下,好像这么高速度直线轴承寿命没有直线导轨好,还是直接咨询供应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