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零件的表面凸点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16-04-08):
这个零件的材质是45#钢调制并发黑,最主要的是零件厚度面上的一排凸点,是怎么样处理的呢?

 只知道外圆滚花,还没见过表面加工这样的凸点,听说模具咬花能处理表面,这个能做吗?

补充内容 (2016-4-9 11:59):
我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压花做的,因为我今天无意中想到台虎钳的钳口,那两块钳口应该就是压花做的表面,不知道大家谁有这样的资源吗

网友:
    压花刀把,百度一下图片就能看见。

网友:
     不知道叫滚花刀还是压花刀。车床总用他滚把手的花。

网友:
不是滚花的吗?滚花也有不同形状

网友:
可以压出来的,这种零件很多的,你做过后就不会感觉那么奇怪了,不同的模具不同的花纹而已

网友:
这个和车床滚花原理是一样的挤压产生的,不过这个工件是平的不旋转。在铣床主轴上装上滚花刀,然后把工件装在工作台上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然后根据滚花刀安装方向移动工件就可以加工出来这样的花纹了,不够深就多滚几次。

网友:
倒是想知道这个特征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车床滚花,都是滚把手一类的。手拿着防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