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旋转公式

楼主(2016-04-08):
坐标旋转公式

网友A:
我是这样子算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简化为二维矩阵即可,没必要带z。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子算的,不知对不对。

是的,不过习惯了用三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习惯了用三维的。

大侠,你这个验算了没有。
现B点(2,2), A点(3,3),B围绕A旋转正180度(逆时针方向),旋转后坐标是(4,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你这个验算了没有。
现B点(2,2), A点(3,3),B围绕A旋转正180度(逆时针方向),旋转后坐标是 ...

可能在坐标系理解上存在差异。按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网友:
大侠们的都不对,因该是个四阶矩阵,找本齿轮手册写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