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岩钎具用硬质合金齿老是在使用过程中脱落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08):
只打了不到设计寿命30%的岩石,钻头合金齿就发生脱落现象,用的是正品株洲钻石合金齿, 齿孔使用钻绞一体涂层钻头,红外线自动定深CNC立式加工中心,热镶齿工艺,气动测量量具。但现在不知怎么回事,老是掉齿。有高手能够判断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虽然不是太懂,不过这种情况附上图会不会更方便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太懂,不过这种情况附上图会不会更方便找出问题?

补图了,就是上面图中的合金齿。

网友:
打的什么岩石呢?

网友B:
按道理你们做这个的会有技术积累,过盈量和深度不会有问题,但还是问下。
回头看看我以前过盈量放多少

网友:
热装过盈量偏小,刀体强度偏低。

网友C:
猜的:一是上面说的公差问题,二是材料或热处理不到位,材料不均匀、热处理质量不好,在受大力或强振下,过盈配抱紧力产生了应力释放,甚至组织变化

网友:
一般销售会推荐什么样的硬度,磨蚀性的岩石用什么样的钻具的。另外实际使用时设定的转速,压力都有关系。

网友:
你应该说是合金头,不是合金齿,在煤矿掘采机械的叫截齿。

网友D:
使用中钻头发热,直接导致过盈装配部位松开了,改成焊接的试一下

网友(点评):
哈哈,这种焊接技术,不是一般的焊接。必须承受较高频率的冲击。发热是个问题,特别是在吹气不足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中钻头发热,直接导致过盈装配部位松开了,改成焊接的试一下

这个不可能用焊接的,今天在原来5丝的基础上加大了2丝的过盈量,准备看看客户反馈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你们做这个的会有技术积累,过盈量和深度不会有问题,但还是问下。
回头看看我以前过盈量放多少

加了2丝,原来放的5丝过盈量,考虑是不是加大了钻头体含碳量的引起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的:一是上面说的公差问题,二是材料或热处理不到位,材料不均匀、热处理质量不好,在受大力或强振下,过 ...

您的这个回复我觉得最有可能。

楼主:
各位觉得热镶放7丝的量如何,钻头体镶齿斜面壁厚最薄处只有1毫米。

楼主:
各位高手看看这两
个百度文库网址,可以初步了解本产品工作环境及特点。http://wenku.baidu.com/view/cae05133c281e53a5802ffe5.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ebe50ed33186bceb19e8bb23.html

网友(点评):
上面的数据估计都是假的,按照上面的测试,得到的数据肯定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觉得热镶放7丝的量如何,钻头体镶齿斜面壁厚最薄处只有1毫米。

每个孔铰后都需测量,合金齿隔4丝分1档,保证过盈量,过盈量我还没找到以前的图纸,你有个地方最薄弱处只有1MM肯定不行。
钻具在地底工作状态很复杂,根据岩层的不同设计不同的布齿方式和齿形,钎钻应该不需那么复杂。
最快的设计办法就是找关系好的用户拿几个钻头测绘,哈哈,露底了。

网友:
热装温度不和式,钻头参数选着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