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0000转电主轴

楼主(2016-04-09):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高速高紧密小型卧式铣床,各轴的行程只有100mm*100mm*100mm。要求是用到80000转的电主轴,该怎么选,要多大功率的。选哪个厂家的。各位老师给支个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00转?

主轴转速80000转,是不是非常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轴转速80000转,是不是非常高!

虽然没做过机床,但看到80000转我就在想什么轴承能承受,这种动平衡改怎么办,求高手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做过机床,但看到80000转我就在想什么轴承能承受,这种动平衡改怎么办,求高手解惑

所以用点主轴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用点主轴嘛

期待你的80000转电主轴,不对,期待你的机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80000转电主轴,不对,期待你的机床,哈哈

我也正愁呢

网友B:
广州昊志是做电主轴的。玻璃雕刻机基本上用他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做过机床,但看到80000转我就在想什么轴承能承受,这种动平衡改怎么办,求高手解惑

Barden轴承还有几十万转的呢,滚动轴承不行还有滑动轴承啊!

网友C:
可以咨询@逛逛论坛 大侠

网友(点评):
p大,条件不足。国产的我也不熟悉,不过,小型的应该有现成的。行程小,机床结构不能“小",不然电主轴装不上去的,很多人翻这错误。

网友(点评):
“犯”这错误,错别字了,怕了L大挑剔。纠正一下,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不会挑剔的,我现在也经常错别字。代LZ谢过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咨询@逛逛论坛 大侠

谢谢 我请教一下

网友D:
      为什么要80000转,加工什么东西。常见雕刻机一般最高都是24000转。至于功率,你只提供的转速,又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某宝上有雕刻机,一般加工铝铜木头都没问题。结构简单经济实惠。丝杆配光轴加直线轴承。控制软件网上直接找的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arden轴承还有几十万转的呢,滚动轴承不行还有滑动轴承啊!

只是针对这个帖子,百度了一下,电主轴目前可靠点的话最高转速24000
还有不了解你说的Barden轴承,几十万转,这种应该不能算广义上的轴承吧,估计是个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80000转,加工什么东西。常见雕刻机一般最高都是24000转。至于功率,你只提供的转速,又不知 ...

加工模具吧  雕刻机上的能用在铣床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州昊志是做电主轴的。玻璃雕刻机基本上用他家的。

谢谢指点  我去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针对这个帖子,百度了一下,电主轴目前可靠点的话最高转速24000
还有不了解你说的Barden轴承,几十万 ...

就是滚动轴承

网友(2017-05-10):
你这得进口电主轴了,国内一般都是6万转。

网友:
80000转也是要做动平衡的

网友:
100*100*100你要修火柴盒呀,80000转速你以为航空发动机呀

网友(2017-06-13):
楼主,你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做相似的设计,可以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2017-10-10):
8万转?。。。。。俺厂里最高才25000,都已是磁悬浮主轴了。八万????,,,能见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0-06-25):
转速太高了吧

网友(2020-08-19):
蛮好的~下来放着!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e!3 F0 D2 ~0 ~9 P% Z0 H

网友(2022-02-20):
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