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钣金

楼主(2016-04-09):
*转换到钣金时,怎样将图中箭头处曲面一起转换

楼主:
求帮助
时没有这功能还是我不会

网友A:
壁厚均匀是转换的前提  折角的地方要有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壁厚均匀是转换的前提  折角的地方要有圆角

壁厚是抽壳,折弯处要有圆角????转换之前也要有?

网友:
因为这种风箱本身就不是一块钣金能折弯好的,几块钣金拼焊

楼主:
引用 楼主:
壁厚是抽壳,折弯处要有圆角????转换之前也要有?

恩,但我想借这个机会学学折弯那个曲面怎么做

补充内容 (2016-4-9 16:59):
但是那块曲面总不能单独焊接吧?就是说不能在sw中画在一块板上咯

网友(点评):
没任何必要学,因为根本不符合折弯工艺,这不是画画。

网友B:
     别点那线,点那个面,折弯半径会变成那个面的半径。但是转行半径好像只能有一个折弯半径所以其他的面就不能弄到这块钣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点那线,点那个面,折弯半径会变成那个面的半径。但是转行半径好像只能有一个折弯半径所以其他的面就 ...

谢谢,帮助很大

楼主:
这是我画的,sw不能自动生成这个图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