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有机玻璃、橡胶材料钻孔 钻头刃磨方法

楼主(2016-04-09):
最近看了一些相关 钻孔类文章,感觉以后可能会碰到相关的问题,  附加解决方案
  1.  在薄板上钻孔
   Q:
普通麻花钻在薄板上钻孔时,当中间部分横刃钻通后,失去了定心的作用,若两个切削刃刃磨的 不对称,容易拉伤孔,形成陵圆;中间钻通两切削刃未钻通,切削抗力突然消失,容易引起拉钻,严重时拉起工件,造成事故。 因此,薄板钻孔主要解决的问题是,钻心钻穿后继续定心的问题。
   S:
钻头刃磨 方式: 钻心锋利,横刃短,外刃磨尖。

薄板钻又称三尖钻,将麻花钻两个主切削刃磨成凹行圆弧切削刃,钻头高度磨低,切削刃外圆磨成锋利的两个刀尖,与钻心高度差0.15-1.5MM ,形成三尖。当钻心钻穿时,两个切削刃已经在工件上切出圆弧槽,稳定了钻头,加强了定心作用,轴向力不会突然减小。在两个锋利的外刃刀尖的转动切削下,把薄板孔中间的圆片切离,具有内定中心外切圆、孔圆光洁又安全效果好。

  2.
橡胶材料上钻孔
:
橡胶材料的特点是强度低,切削力小,钻孔时弹性变形打,变形反应快;钻孔后收缩量大,容易形成锥型,严重时发生孔壁撕裂,甚至钻孔后不成孔形。      对于这种现象,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措施,将钻头磨成橡胶群钻(快刀),钻孔时采用高速、动作快的方法加工。

:橡胶群钻也是三尖型,钻尖横刃修磨的窄而尖,钻削是定心,外圆刃口磨的锋而锐利,钻销是对橡胶材料起割和拉的作用,因此橡胶群钻钻孔的特点是内定中心,外圆割拉,故而在橡胶材料加工孔是 能钻削出符合要求的圆孔。

   3.
有机玻璃上钻孔

:有机玻璃耐热性差,一般在100-200摄氏度便开始软化,有机玻璃的弹性大,热导率小,热膨胀系数大,钻孔时容易出现裂纹和烧伤。因此有机玻璃钻孔,孔质量问题不宜解决。
   S:
刃磨要点,钻心横刃尽量小,修磨前面加大外刃纵向前角,刃尖处修圆弧,背光刃口和刃带。

网友A:
能否发点磨好的实物图片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发点磨好的实物图片

我也是好奇,偶尔手枪钻打孔,而自己不会磨钻头,用买的麻花钻钻橡胶和有机玻璃板实在是郁闷
图中画的都类似开孔钻,感觉原理上是成立的,所以想看看实际应用状况,以后我也好去吹牛教别人怎么磨,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拿出去吹牛 肯定没问题 的 ,可以手动磨几把试试;我认为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钻头对刃磨技术要求很高,必须是经常磨钻头的,当然有万用磨刀机之类的设施也可以的,钻头对称度要求颇高,钻起来确实非常好用,不过寿命有些偏短。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 同意,手感很重要的呢

网友(点评):
因为我会磨这东西,也使用过,不过磨得不太好。磨好了效果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