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淬火不需区分芯部硬度和表面硬度?

楼主(2016-04-09):
整体淬火才不需要特别标明芯部硬度和表面硬度(以及硬化层深度)
为什么整体淬火不需要区分表面硬度和心部硬度?
难道只有表面淬火才需要区分表面硬度和心部硬度,以及硬化层深吗?

网友:
要明白整体淬火和表面淬火的含义,整体淬火是完全淬透的

网友(点评):
1、一般能淬透多深?高碳钢可以达到10mm? 2、比如:16MnCr5渗碳淬火,有效硬化层深为0.5mm,是不是表示淬透了0.5mm?

网友:
淬透层厚度测量有标准,在该深度达到要求的硬度值

网友:
淬透性与材料成分有很大关系,不同的钢淬透性不同,一般碳钢低,合金钢高,合金元素促进淬透性,具体数值查标准。渗碳淬火就是要求表面硬度高耐磨。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合金钢的淬透性好于碳钢,在水中冷却的临界直径大于油中的临界直径 为什么说合金钢的淬透性好于碳钢??不应该是“含C量越高,淬透性越好吗??”

网友:
淬透性不仅与含C量有关,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合金元素,冷却介质等,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网友:
整体淬火和表面淬火的目的不一样。

淬火是为了快速过冷以获得马氏体。马氏体硬度高,但是脆性大、塑性、韧性差。为了使工件既能有较好的力学性能又能耐磨(一般认为硬度高则耐磨性好),就有了表面淬火。表面淬火常用于齿轮、花键,目的是在保持心部塑性和韧性的前提下,强化钢件表面,提高工件表面的耐磨性。

至于整体淬火,当材质和工艺确定以后,淬透性的两个影响因素钢材化学成分和奥氏体化条件均已确定,马氏体化深度,也就是淬硬深度,也就定下来了。

顺便提一下,马氏体就是碳在α-Fe中的过饱和固溶体。奥氏体快速过冷,材料晶格变化、而碳无法排出、整块材料中的铁碳比例不发生变化。多余的碳导致晶格畸变,产生位错、栾晶等晶体缺陷,形成马氏体。这个过程,也就是固溶强化。

网友(点评):
表面淬火也是高温后立马浸入淬火油中吗?和整体淬火工艺上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