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孔毛刺要用什么工具去除呢

楼主(2016-04-09):
大孔里面的两个小孔去毛刺

网友A:
   腐蚀能行么。或者做个专用工具。

网友B:
没钱就用毛刷,旋转伸进去,尤其就用高压水枪

网友:
刷孔最简单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腐蚀能行么。或者做个专用工具。

腐蚀怕是不行的,不然铸铁耐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钱就用毛刷,旋转伸进去,尤其就用高压水枪

领导让考虑一个专业性的工具来去除。

网友:
最近也被交叉孔毛刺折腾半死,看有没有什么法子,经济实用的

网友C:
大孔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孔有多大

15左右

网友(点评):
小孔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15左右

大孔200MM左右,小孔15MM

网友:
内倒角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钱就用毛刷,旋转伸进去,尤其就用高压水枪

有钱就买把好刀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