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2与3C6的电磁换向阀比较

楼主(2016-04-09):
3C2的阀中位是A B P T都不通,能保持压力,液压缸位置不变,3C6的阀中位是A B不通,P与T通,中位卸荷,我在想既然A B都不能回油,液压缸的位置是不是也不变,而且中位能卸荷,冲击小,油温也升的慢,比3C2的阀不是好很多吗?  那3C6是不是能取代3C2呢?  还有我在样本上看到这么一句3C6的阀中位时,单向锁死,不理解什么意思?还请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当然不能取代了,存在必然有存在的道理。比如3C2用在并联回路中,3C6就是串联回路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取代了,存在必然有存在的道理。比如3C2用在并联回路中,3C6就是串联回路中了。

样本上也是说3C6的是用于串联的场合,这个串联是什么意思?和电路里的串联是一个意思吗?阀同时工作?一个不工作,其他的阀就不能工作?  还有就是把3C6的阀用在并联的场合可以吗?还请大侠说说,非常感谢!

网友:
你设计几个液压系统就能搞清楚它们了。
要求:采用3C2或3C6及其它们的组合,最低成本。
1、只有一个工作油缸。
2、有一个工作油缸和一个液压马达,有下列3种情况:
   A、油缸和液压马达不能同时工作。
   B、必须在油缸保持压力的情况下液压马达才能工作。
   C、没有具体要求。只要两个都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