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键槽离轴肩的距离最小是多少,没见过这个标准啊

楼主(2016-04-09):
之前一直留4,5mm的样子,但是这个最小是多少,是不是没这个标准

楼主:
帖子分类怎么分啊,我进去一个帖子,点的发帖,没有选择分类的地方,默认给放到液压系统这了,请大侠 给拖到合适的分类里面吧,谢谢

网友A:
不影响加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加工就可以了吧

如果是图上这个直径的话,需要多少。刀具加工这一块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