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透性和有效硬化层深的理解

楼主(2016-04-09):
1、一般能淬透多深?
低碳钢16MnCr5多深?中碳钢45#多深?高碳钢GCr15多深,高碳钢可以达到10mm?

2、比如:16MnCr5渗碳淬火,有效硬化层深为0.5mm,是不是表示淬透了0.5mm?

网友:
淬透性指整体淬火;有效硬化层指表面淬火。
没有可比性。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理解吧?整理淬火也有硬化层吧?

网友:
有效硬化层深度是指表面到550HV或52HRC硬度外的垂直距离。淬透性通常是通过规定条件得到淬硬层深度大小形容材料特征。还有这里渗碳淬火:我之前一直以为可以用淬透性曲线表来看渗碳淬火后硬度,有次外协加工材料是20CrNi2Mo和对面交流渗碳淬火有专门的曲线表,不能用淬透性曲线表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