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帽

楼主(2016-04-09):
叫什么名字?符合什么标准?

网友:
六角开槽螺母

网友:
   1型六角开槽螺母-A和B级 GB/T 6178-1986

网友:
开槽六角螺母,槽用来放开口销防脱落。

网友:
长见识,第一 次见到

网友(2021-09-09):
自行加工的

网友:
正常的螺母  开出槽

网友:
螺栓上插个销子防滑止退的

网友:
六角开槽螺母,在摩托车后轮处见过,螺栓上也有空,插开口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