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输送线,输送方向误差较大

楼主(2016-04-09):
RT。。。。。。。。。。。。。
设计的一条皮带线,长6m,输送方向的误差较大,2.5mm左右,(运行一段时间后皮带松弛,主动轮处轻微打滑)
一般的,有什么措施来减小这个误差呢?

网友:
2.5mm???跑多长时间打滑2.5mm?要求很高啊!

网友:
一般的平皮带这个误差很正常,定位要求高的话就加辅助定位的机构。同步带相对好很多

网友:
加装张紧轮     主动轮滚花

网友A:
皮带多走2.5mm x 2 =5mm(自己也觉得不对啊啊), 在指定位置加个东西呗。

加什么?多看看航母打仗的片子,不是钢绳,就是网的。

人家笨鸟先飞,知道飞机无法准确停在那个线上,干脆来了个最古老的捕猎方法。

那你怎么办好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多走2.5mm x 2 =5mm(自己也觉得不对啊啊), 在指定位置加个东西呗。

加什么?多看看航母打仗的片子 ...

怎么说呢,皮带线本身不允许加东西阻断。6m长的皮带线上,一直运输着物体,机械手距离读取是通过皮带线电机给出的,距离要求比较高吧,最好不要超过2mm,让机械手可以抓到。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处理,我感觉这一系统都不封闭,没法自纠正。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加阻挡呢,这个影响连续输送啊!再有就是加视觉,跟踪输送物体位置,决定机械手抓取位置。

网友:
6m的行程,别说是皮带线,就算是昂贵的高档链条线,酷暑了寒冷了早晨凉午后热,还会有很大的差别。。。

设计上什么条件什么环境都可以绝对理想化的话,就不需要这么多搞设计的人群了。

很多不可避免的因素,是可以通过优化设计方案来解决。

问题是你得提前想得到并认可这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这个要求也太高了吧,2.5mm很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