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导程蜗杆的建模

楼主(2016-04-09):
谁知道怎么用solidworks画双导程蜗杆?

网友A:
画2条螺旋线扫描同时切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2条螺旋线扫描同时切除,试试!

有没有直接输入参数就可以建模的插件呢?

网友B:
有没有直接输入参数就可以建模的插件呢

那问题来了,你根据什么来认定过程和结果的正确性,仅仅是因为人家给个下载链接吗
如果对蜗杆毫无头绪,劝你莫想走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问题来了,你根据什么来认定过程和结果的正确性,仅仅是因为人家给个下载链接吗
如果对蜗杆毫无头绪, ...

我通过计算参数,然后通过类似于SolidWorks中的toolbox的插件画出图,没有这种软件吗?

网友C(2022-01-24):
东西不难,但是两次扫描,中间有条线,不是太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直接输入参数就可以建模的插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不难,但是两次扫描,中间有条线,不是太完美。

你能确定这玩意是蜗杆?要有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