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对可靠性分析软件比较熟悉的

楼主(2016-04-09):
最近老板安排一个任务,联系一些可靠性分析软件公司,仅限广东地区。可能会有大合作,我们后台比较硬,有了解这块的朋友麻烦回复一下,谢谢了!

网友:
分析上,可靠性只能靠最无法完全相信的“人”,而无法相信某个软件的计算结果。

换句话说,只能买服务,而不能买东西。

软件,它(不是他也不是她)只是按“人家”事先编好的公式计算而已,而且输入的条件选项都是提前定死的。而那些条件,等你买来的时候,都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人类思维方式了。

如果某个这类软件,条件那里的参数库之类的完全是空的,只提供计算,而且各类因素的百分比还是千分比,还得用户自己填写,而且用户也可以更改计算方式或其中的那些常数什么的话,这类软件,作为辅助软件,还是可以用一用。(其实就是ECXEL嘛。。。弄不好都不用花钱买。。。)

简单地说:你有意向买A家的这类软件,那首先需要的是进一步了解这家A公司老板或这产品的项目经理对可靠性的理解,是不是跟你差不到哪儿去。

那之前,还有个作业,那就是:你自己或你老板自己对“可靠性”的理解是什么一样的。

否则,好的也好不了,坏的也会变得很好。

结果,傻的只有掏钱的人。

急着找人家帮忙看看自己那事儿可不可靠,不如自己静下心来不要浮躁,慢慢琢磨。

别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这事儿呢,要买,就得买服务,不能买东西回来自己玩。

否则,那些调查公司分析公司的首席什么什么的,早被会敲电脑的年轻人挤得走了。

网友A:
我们这可靠性都是靠实验验证   比如要跌落就是实际产品在试验机上跌它可千八百次     盐雾试验就放容器里半个月

网友(2019-02-25):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可靠性都是靠实验验证   比如要跌落就是实际产品在试验机上跌它可千八百次     盐雾试验就放容器里 ...

像可靠性设计分析软件PosVim、ALD等都可以。如果是军工单位,那可以考虑PosVim。ALD是国外(以色列)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