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朋友,麻烦推荐下国外编写比较好的机械工程材料教材,谢谢

楼主(2016-04-09):
麻烦各位朋友,麻烦推荐下国外编写比较好的机械工程材料教材,谢谢

网友:
我也在找

网友:
材料科学与工程基础(影印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友:
推荐一,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 Introduction - William D Callister Jr & David G Rethwisch,现在到第八版了,京东上有卖的。这本书系统性很强,从原子结构、晶体结构、晶体缺陷、金属材料、强化、失效、相图、合金、陶瓷、聚合物、复合材料、材料的腐蚀与变质、电性能、磁性能、热性能、光性能等。就是有点儿贵,两千多块。——要是你想先了解原子结构、晶体结构、扩散、形变、结晶相图、电、热、磁、光啥的,可以想看一下胡庚祥那本《材料科学基础》再决定要不要买这本书,两千多块啊。用这个练习专业英语还是挺不错的。

推荐二,梁耀能《工程材料与加工工程》,机械工业。这本书对钢材讲的十分透彻。当然,前几章肯定讲了金属结构、合金相图啥的,后几章肯定讲了铸、锻、压、焊啥的,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对铁碳合金和碳钢热处理讲的非常棒。

推荐三、周美玲《材料工程基础》,北京工业。讲了各种材料的冶炼、粉碎、聚合、成形、连接、改性、复合,非常棒。从炼铁炼铜到造粉造膜、甚至是生物复合材料的制备,都有比较详尽的介绍。

网友:
一搜一大堆,都不知道看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