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优化此压入机方案

楼主(2016-04-10):
如图,现有铸件直径600的链轮 ,要求压装2层铜衬套孔,上层2圈孔,共72个,下层1圈,共36个。孔径24±0.01,压装铜衬套外径24+0.02,长度28。
现有方案为链轮固定在圆形平台,下面通过步进电机旋转,人工给铜衬套,上面用增压缸压入。压入上下层时,需人工翻转。
发现有如下问题:
1、如何正确计算压入铜衬套的力量。
2、压装上层2圈时,增压缸是固定的,如何准确、快捷调整链轮在平台上的压入位置。
3、使用增压缸压装时,人工给料存在风险。如何规避风险,或者选用更好的压入装置(提议用振动盘,成本太高被否定)。
4、步进电机可否用更准确经济的装置替代。
小弟做这行不久,求大神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这么大的零件,本身就不适合在自动线上压装.

网友A:
加装安全光栅及双手启动开关,压入加装弹性装置以便自动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安全光栅及双手启动开关,压入加装弹性装置以便自动找正

安全光栅就算了  客户说明不需要

网友(点评):
不安装安全光栅,就加装气动保险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装安全光栅及双手启动开关,压入加装弹性装置以便自动找正

自动找正有没有总结成文字方面的东西——经验或理论之类的

网友:
铜衬套的尺寸?
铜衬套的压入深度用什么控制?
工件有多重?
生产节拍要求?

网友A:
这是汽车空调电机压装叶轮的自动找正装置,也许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汽车空调电机压装叶轮的自动找正装置,也许可以作为参考

谢谢 不过没看懂

网友:
1,最大压装力百度下按公式计算出来:几个参数:最大过盈量,配合长度,弹性模量
2,一个压头吗?那建议2组压头固定,一组压内圈,一组外圈:链轮随下面平台旋转,定位(可以考虑分割器)
3,人工装的铜套,那就加双手启动按钮
4,
5,考虑如何平衡压装力,翻转时候的定位能否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