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机的扭振

楼主(2016-04-10):
998大侠总是提轧机的扭振,但是他并没有给出更多关于扭振的概念,什么是扭振,当然我可以去知网搜关键词‘扭振’但也许一时懒惰没有翻看,正好做毕业设计,手里面有邹的轧钢机械理论与结构设计(上下)我记得我在邹系列的书看见扭振,昨天翻看找到了,就是这本书,我看不太懂,我手里还有《钢铁工业自动化 轧钢卷》类似于百科全书吧,我就读了几遍,有的地方读不懂,有些概念没有建立,我没学过机械振动,我也没看过类似的书。
============
振动是设备运行的共同特征。以物理学概念,振动如按其位移特征来划分,可分为直线振动和扭转振动。旋转体在旋转方向的真的称为扭转振动,简称扭振。很多设备运行都存在扭振现象
由多个旋转部分组成轴系中,当轴上的扭矩突然增加或释放,将会产生扭振现象,如,轧钢机的咬钢和抛钢时。
轴系中传递扭矩不是恒定,而另外存在一个交变力矩,这个交变叠加在恒定力矩,也有引起轴系扭振。
实际上轧机轴系出现的扭振现象是由多种因素激发产生的随机现象,经常出现在钢锭咬入打滑,咬钢,抛钢,跳闸,轧制中打滑。轧机受冲击和机电系统耦合振荡。热带轧钢机扭振主要发生在穿带时,精轧机架在咬钢冲击时,其最大冲击力矩可达额定轧制力矩的5~6倍。
轧机在运行时存在三种振动模型:轴向振动,径向振动与扭转振动,轧机在扭转时的振动称为轧机扭振。
邹的书分 扭转振动和垂直振动

轧机扭振主要表现为下面几种形式:
1阻尼衰减振荡。扭振幅值和持续时间与输入力矩的时间函数、轴系内的惯量分布、传动的弹性系数、阻尼系数、齿隙和滑块间隙有关。
2强迫振荡。当轴系的固有频率和电控系统响应频率合拍时,可能出现强迫振荡。
3间歇不稳定振荡。扭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振幅和频率都不稳定的间歇性振荡。
4等幅震荡。在电动机空载低速爬行或轻载运行时,可能出现很小幅值的等幅震荡,这种扭振对轧机轴向不会造成损害。
轧机轴系扭振计算
扭振分析——系统简化适合扭振计算的力学模型

轧机传动轴系是一个连续分布的弹性—惯量系统,可以简化一个多惯量的轴系。一个多惯量的轴系,以矩阵形式表示的系统运动方程式可以写成:

有两类系统 直窜式集中参数系统,分布式集中参数系统

轧机扭振现象的原因:

我去知网搜索一下关键词‘扭振’轧机的扭振做的论文大致哪些学校做类似项目,给我大致观感这东西偏电啊,有点偏控制理论。
还有重要一点,我不懂振动,更不懂扭振。

网友:
沙发……
紫薯布丁

网友(点评):
不算是用心读书,我没给出我个人的评价,还有就是我认为这本书比较全,但是我没有求证我的判断。

网友:
先看下振动力学比较好

网友(点评):
谢谢,但是我没那么多精力,我还贪恋人文的书籍。

楼主:
如果看20个左右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我感觉对于扭振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会发现谈论的内容与方法有某些近似性吧!

网友:
楼主追根究底,让人佩服!

网友(点评):
挖掘的深度,还是不够,我只是碰巧遇见该书一位作者的一篇文章,然后我再图书馆翻到这本书,我寒假看过一部分,挺难读的

网友:
前途无量

网友:
手头就有一本振动理论,打算读完弹性和稳定再读,,

粗略的看一下,里面有轴的扭振,然而内容却一点看不懂。真呵呵了。

网友:
这个得问八爷,扭振,横振和喘振,特别是喘振,八爷是高手

网友(点评):
喘振 我记得是风机里面需要算 流体力学里面的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