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出CAD图后,怎么改变线性?

楼主(2016-04-10):
求救,UG出CAD图后,怎么改变线性?
好像UG转出来的图是不能打印出来?要自己改图层,我改好了图层,线性,线宽都设置好了。线宽也打开了,为什么粗实线还是显示不出来?打印出来后会是粗实线吗。

网友A:
CAD中粗细线的是否显示是可以选择的。

你的CAD应该是默认不显示线的粗细,所以这样。选项调整哈就好。

只要图层中设置了线的粗细,打印出来就有会有粗细直别。

网友B:
直接用ug工程图出好打印吧 转好像有这个问题,cad不分粗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中粗细线的是否显示是可以选择的。

你的CAD应该是默认不显示线的粗细,所以这样。选项调整哈就好。

哦,我CAD肯定打开线宽了的。你是意思是我改到粗实线的图层,虽然屏幕上没有显示,但是打印出来还是有粗实线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ug工程图出好打印吧 转好像有这个问题,cad不分粗细了

但是UG上标尺寸,箭头和线性什么的,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