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溢流阀功能介绍

楼主(2016-04-10):
请大侠分析15序号中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还有么?你可以多贴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么?你可以多贴点出来

设备管理兼图纸管理员能缺图纸吗?请大侠分析啊问题

网友B:
哈哈
你用的定量泵
所以在系统不需要能量的时候
需要从溢流阀将流量低压派出去
这个就是高低压转换的
原位是低压,泵被卸荷
得电是高压,向系统供液
还有什么机床类的好图纸

网友C:
YY1电磁铁得电,先导式溢流阀远控口关闭,由先导式溢流阀内的先导阀控制开闭;
YY1电磁铁不得电,先导式溢流阀远控口直接回油箱,先导式溢流阀处于常开状态(仍有少许开启压力)

网友:
就是先导溢流阀遥控口的问题联通不联通的问题,楼上两位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你用的定量泵
所以在系统不需要能量的时候

溢流阀配上一个两位四通阀,具体是怎么控制的,还有跟方框中的单项阀什么关系?请大侠明示,谢谢!

网友B:
单向阀防止油液倒流,就是一个柱塞,下部接系统压力,上部接弹簧和先导压力,如果只有弹簧压力,较低的系统压力就可以克服弹簧力,顶开柱塞溢流,如果换向阀得电,必须要较高的系统压力克服弹簧力和先导压力的合力。
哎,看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阀防止油液倒流,就是一个柱塞,下部接系统压力,上部接弹簧和先导压力,如果只有弹簧压力,较低的系统 ...

一语惊醒梦中人,谢大侠,可否留下qq交流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YY1电磁铁得电,先导式溢流阀远控口关闭,由先导式溢流阀内的先导阀控制开闭;
YY1电磁铁不得电,先导式溢 ...

远控口关闭后,先导阀的控油从何而来,求解!

网友(点评):
先导口在阀的进油口(内部),原理图上不标出。如维修大侠所说,这个阀一个是用于中位卸荷,一个是作为安全阀。

网友:
电磁卸荷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