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丝网印刷容易掉色!

楼主(2016-04-10):
有个产品在喷涂后,进行丝网印刷印字,但字用指甲一刮就掉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要烘烤吧

楼主:
我选用的是免烘烤的油墨。

网友:
油墨和涂料不配合,重新选择合适的油墨,基本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我换了试试

网友(2016-05-16):
换了结果怎么样,选用的什么油墨

网友(2016-07-30):
不知您解决问题没有呢?如您还未解决可以加我QQ478964554